ASUS A6000 怪问题

楼主(2008-05-30):
开机屏无显,背光亮,外接显示器正常.拆机测屏线,屏都没问题. 屏电压3.3V 差分信号线电压1.4 1.0 也正常.时钟也有波形.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望高手指教,或是遇到过这问题的问题支持一下.
显示器

网友:
替换法先排除一些吧??????/

网友:
换屏 一样的话换显卡 呵呵 简单的排除法先试试

网友(2009-03-11):
也可以考虑下屏线的问题
要不就是显卡了

网友:
如果是我~顯示晶片馬上換掉!

网友:
屏的问题吧,你外接显示器是亮的啊,你现在先换个屏试试看啊

网友:
我遇见过一台A6000是这样的故障。拆开发现屏线和主板没扣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