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灯管后的问题

楼主(2008-05-30):
一个自己改的液晶显示器,刚开始亮度很低,后更换灯管解决,现在又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在屏幕画面不变的情况下一切显示正常,只要一有画面变化,比如打开一个窗口,就会黑屏亮橘黄色的灯,两秒后再重新显示,每一次打开新的画面或切换画面都这样(就像调节分辩率一样黑一下),静态画面没有问题,请帮忙想想!!!换高压板也不行

网友:
这是板子的问题  看来是通用驱动板吧

网友:
对,是通用驱动板,坏了吗?换灯管前只是亮度低,并没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
重新写个程序试试,像是程序不匹配。

网友:
下次请使用简体中文发 ,我 学到手 简体

网友:
觉得是板子的问题,还有驱动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