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变慢

楼主(2008-05-30):
NC6000进e系统慢 玩小游戏也慢 但复制东西的速度正常 系统问题以排除 硬件应该是那里的问题呀
游戏

网友:
换硬盘试下

网友:
北橋虛,不久要滅了....

网友:
声卡、显卡、网卡分别测试一下,比如关闭相应设备。

网友:
硬盘 内存 CPU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呀

网友:
呵呵,南桥估计要挂了,做好准备吧!

网友:
先处理一下散热要是不行,再换硬盘 内存试试吧

网友:
南桥换过了 还是 不行呀

网友:
换32.768看看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 是网卡芯片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