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刷新率只能到60HZ

楼主(2008-05-30):
急救,小弟今天收了台二手显示器,Topview T77N
故障现象为:行幅变宽,并带有枕形失真,换下TIP 122后,故障解决
但是现在又发现一问题,刷新率上不去,只能用60HZ,如果刷到75HZ ,显示器的屏幕显示就会缩小到中间呈方形。
刷到85HZ,行幅就又会稍微变宽
请高手指点,小弟对显示器并不精通,只是业余的维修爱好者,望详细解答,再次感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我刚才又调了调,发现还是不能工作在75HZ,怎么回事呀?

网友:
查一下 CS电路 S校正电容容量下降漏电 S校正管有无损坏或性能不良的

网友:
如行幅管用的是原装型号.那就是调试问题.先在用户菜单中进行调试.如不行的话.可进入工厂模式中进行调试.

网友:
S校正电容坏的多,细心地观察你会发现坏的S校正电容两侧有点鼓起来的,频率低的时候S校正电容量大,频率高的时候S校正电容量小,

网友:
应该是调整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