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华硕的V9999 6800显卡故障现求助

楼主(2008-05-30):
我有一块华硕的V9999 6800显卡故障现求助
开始是因为外接电源口的一个9926MIC烧坏没显示,但换了这个IC后就显示花屏啦。。。请教下有谁修过这卡的指点下
华硕

网友:
GPU has been destroyed 。
[
]

网友:
试下将显存都加焊下,,看下显存及旁边的元件有无损坏,,还不行的话..就等待高手了..

网友:
GPU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