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硕泰克845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5-30):
今天修了个硕泰克845主板,现象是不加电。更换IO W8326HF后能加电。但是必须插显卡才能开机。作系统测试正常。大家有没有遇到必须加显卡才能开机的主板。

网友:
硕泰克主板本来就是不插显卡不开机的(就这个牌子有这种现象),AGP旁有个跳线可以改变这种现象。

网友:
,没遇过,但我把AGP的跳过来不插显卡也可以跑数字!

网友:
第一次修这种板子,没经验。

网友:
有可能,我遇到过,但具体是什么牌子倒是忘了.好像不止这个牌子的主板吧.

网友:
这是硕泰克的一个保护措施

这是硕泰克的一个保护措施,防止用户插错显卡引起A2电压选择信号电压变高而烧东西。坛子里好像有个专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