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计算机的启动加电过程是什么

楼主(2008-05-30):
请问笔记本计算机的启动加电过程是什么????急!

网友:
笔记本启动分为硬启动和软启动,硬启动是当按下开关后,电源芯片就会发出一个信号到南北桥和CPU。南桥收到后会发出信号给时钟信号,时钟电路工作后反馈信号到南桥,南桥再发出复位信号,到各部分,CPU接到了信号就开始工作,开始烫手了。我是我理解的,讲得不是很好,也请大家能多指点,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