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0):
一台17 菲利浦,开机继电器响,听不到高压声音,然后我用表笔量行管C电压,在表笔接触到行管C 的一瞬间 显示器就可以亮了,画面也显示正常,我试过好多次了,都是这样,显示器亮了之后测C电压总在40到1 之间来回跳动,实在搞不明白!
显示器

网友:
你用什么表测量的?亮了之后不可能电压来回跳动啊,你用数字表测量吧,但最好是测量二次电源输入到高压包的这一脚.

网友:
是用数字万用表测的 ,显示器正常亮了之后电压一直那样跳 我也感觉很奇怪啊,但他确实是在那样跳,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一现象,这个是200V 降压型的

网友:
晕,C极电压在40-1之间跳变,画面还能正常显示,个人认为把行场小芯片换了

网友:
C极是一个频率很高的脉冲电压.再加上降压的直流幅度.你的数字表不跳才怪.小心把表给你击毙.

网友:
呵呵 ,长见识了!! 多谢指教!

网友:
是不是高压包脚有虚焊,你用表去量时 把开焊点给接上了 所以就量了
你不量时 焊点又开了 所以就又不量了
高压包在用一段时间后 很容易开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