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独立显卡一装驱动后,重启电脑到显示画面的时候黑屏

楼主(2008-05-30):
主板的独立显卡一装驱动后,重启电脑到显示画面的时候就黑屏了,换了几块显卡都那样是什么问题啊?????驱动是官方下的

网友:
显卡换到其他正常使用电脑上试试。没问题的话重装个系统,用深度快速装机版5.0以上的就行

网友:
到安全模式下用手动的方式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
哦,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版本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