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红5V短路,南桥没有发热!请教怎么检修!

楼主(2008-05-30):
我的主板红5V短路,不知道怎么样去维修,请高手们指点一点,5V短路一般是什么问题造成对 ,还有重点检察哪个部位!

后来送到电脑城发现,原来北桥也短路了!

网友:
主要查I/O ,串口芯片, 声卡, BIOS
如果还不行的话要查查5V 转3.3V 的那些元件了

网友:
3.3v    5v短路多半是南北桥,引起的,不好修.....期待高手

网友:
一般无维修价值,南北桥坏居多。

网友:
红5V短路的维修思路:1、拆掉COM口IC
          2、拆掉IO看是否还短路
          2、北桥

网友:
NB
IO
ISA架构的BIOS
声卡
电源管理IC
COM口IC
USB口
5V经过的电容

网友:
后了发现原来北桥也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