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带的那个耐热海绵要弄点水么??

楼主(2008-05-30):
烙铁带的那个耐热海绵要弄点水么??麻烦指点下

网友:
你说对了,就是要弄湿才好用!

网友:
不加水是会被烙铁烫燋了的。

网友:
先用水将其完全浸湿,再用手把水挤干,直到挤不出水,就可以用了

网友:
哎,我一直不加水,都给烫黑了,疯了..

网友:
那个海绵是要加水的,但书上说加水的标准是不滴水就行。不用把水完全挤出来吧?

网友:
实际自己用着合适就行,没有那么严格。

网友:
海绵加上水,然后烙铁在上面蘸么?这样不暴烙铁头么?我还是看了书才知道要给海绵加水...

网友:
每天都要加水,保证适当的湿度么?和干净度么?

网友:
每次用的时候都加点矿泉水,用手挤挤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这人很懒,但有时也会利用点道具。上次吃完的肯鸡鸡的鸡汁土豆泥后,这个小杯子还在,洗洗干净后装上水

一天操作完之后,就把海棉丢到这个装水的杯子里泡着。然后等下次要使用海棉的时候,捞出来用手挤挤水分,基本上不滴水就行了。电烙铁的头是在上次擦的也可以说是蹭的,擦干净锡或脏东西即可,擦完又是亮的。

以前在工厂车间的时候,还有工友用劳动手套圈起来,圈实了后再倒上水,跟这种耐高温海棉一样的使用,效果稍差点。

网友:
恩 加点水都蛮好用了

网友:
我在用海绵之前都是用纸巾加上融化的松香,效果也不错。

网友:
听说工厂里要求完全浸湿后提起来不滴水就合格

网友:
真是涨了知识呀,我原来从不加水的

网友:
海棉不好找,我用软木塞子,暖瓶上用的那种,好用,泡了水后 ,效果不错。所以不一定要找耐温海绵,烙铁也不一定要名牌,现在好多国产的烙铁十几元,合金头的一样好用。关键还是要多练。

网友:
我不喜欢用海绵,我喜欢用卫生纸,用完就丢

网友:
有时候我特别懒 不加水,拿起烙铁就开焊,不过要焊贴片元件还得真加水,不过i水的量以适度为好 只要把海绵拿起来 不往下滴水就行  时间长了就能感觉出来, 别看加水也很有点学问, 如果不信 你自己试着加一下 多加水 或少加水 再加水适量 你感觉  不一样吧 只找到你感觉最舒服的量  怎么样 加多少谁你来决定吧

网友:
每次用之前加一点点水就行了,也不用太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