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OC 712SI电源高压一体板的代换?(已解决)

楼主(2008-05-30):
AOC 712SI (17寸)暗屏,测试灯管正常,查电源高压一体板内部已短路,现想找一块替换,不知是否有这种通用板?这个显示器驱动板和屏电路也是一体的,看了都晕。

网友:
换个电源板加个高压板
电源板有输出12v5v的

网友:
修好了一体板的电源部份.因为是二修机,高压部份线路已烧得乱七八糟,不搞了,加一块四灯高压板,已正常使用。
同时我也找了一块杂牌一体板,改线替换拭一下,也不复杂,主要是把按键板的接线按定义直接接到驱动板的排线上,再接上一体板上的5V、GND、ON/OFF、ADJ,就OK了.

网友(2008-07-08):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