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T-VT890不检内存求助.

楼主(2008-05-30):
上手有一快 技嘉KT-VT890 的主板,不检完CPU就不动了,但好象不是死机,键盘灯正常,就是内存检测不走.请教应该是什么问题?

刷BIOS 后问题依旧.换32.768K晶振后问题解决,换前测晶振电压相差0.2V,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晶振正常时电压差应该是多少?

网友:
更换内寸,查一下内寸供电

网友:
老办法:先目测主板有无断线,先刷BIOS,不行再换I/O.

网友:
bios 很容易坏吗?

网友:
当52, 1085坏了,内存边上5VDUAL 转3VDUAL的,可用1084替换。

网友:
清COMS    将IDE等设备拔掉试试

网友:
不过内存
1 电压
2 查查内存时钟
3 两根系统总线
4 AD线有无问题
5 有时候PCI总线也会影响
你还没说DEBUG卡跑什么数呢?

网友:
打下内存的AD线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