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1703液晶求助

楼主(2008-05-30):
接修的时候为通电白屏,拆开后用通用板测故障一样还是为白屏,查屏保险损坏,换后正常,装完后直接接的信号线也没有问题,当是就交付用户了
      二天后客户说装不了系统,看的是花的,我一看,现在这个液晶只要进DOS和高于75HZ时候就会花屏,用通用板测试后确定为原驱动板损坏,怀疑MCU的问题!因客户就想要原来的界面和钱已交付,所以换通用板是没有想了。

     求助如下:1 能提供MCU源程序
                       2 能提供写入方法
                       3 能提供此MCU并带有源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进DOS和高于75HZ时候就会花屏"
从这个现象看,基本可以确定是驱动板有问题。
现在的疑问是:客户说的“原来的界面”是指开机后屏幕显示的厂家标识LOGO,还是彩显的用户控制菜单内容(OSD)与原来的一样呢?
控制菜单内容大同小异,但如果是指开机后屏幕显示的厂家标识LOGO,则必须用原程序,这个只有向厂家索取,自己改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你有编程器(LCD专用),可以将原来的程序试着读出来,再写入新芯片,写程序的方法要看具体的MCU型号。
报一下屏的型号和此机MCU型号,愿意与你交流一下。

网友:
谢谢关注!
是想要原来的LOGO,这个的MCU我的编程器也不支持写入,
MCU为ST7FLCD1G9M1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没解决啊!

网友:
我这儿碰到这问题 首先换套件 我买了LG的套件 首先判断是屏 还是驱动板
我的经验来看 屏里的保险坏了一般大多是屏坏了 基本上 屏的5V保险一挂
一般都是屏里的电源芯片有问题 屏的保险坏 可以引起驱动板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