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1250 22寸奇怪故障

楼主(2008-05-30):
一台NEC 1250 22寸显示器,行幅,场幅同时放大缩小,很不稳定,最讨厌的是放大的时候会一直放大到黑屏,放大的过程中亮度也变暗,直至黑屏,显示指示灯亮绿色,灯丝是亮的,有时候开机的时候又是正常的,不过故障时间更多,有人说是二次电源问题,量二次电源都正常,不管是正常时量还是出故障量,但是在显示器正常的时候量G2,不记得是G1还是G2,用数字表量电压的时候,屏幕就黑屏,电压也从一百多伏下降到几十伏的样子,放开就恢复正常,觉得奇怪,不知道是什么故障,望有高手能帮小弟解决。

网友:
用数字表测量G2电压有些显示器会出现保护现象,如果是用一会出现这个问题.对进口显示器来说.高压包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更换高压包再说

网友:
我一般都是开机后起动到桌面的时候出现,也就是说可能是开机过一会出现的,但有时候又不会,正常的很,用很长时间都不会,是高压包时间长了性能不佳引起的吗?顺便问一下,换个高压包大概多少银子,特别是这种进口原装的,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买不买得到

网友:
先看看二次电源滤波电容失容没,换包估计没用
G2极测量时会引起电压降低而黑屏这是正常的

网友:
用表测G2当然会引起反应了。。。。。

网友:
高压包的问题请更换高压包!

网友:
今天又开机用了,今天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只是行场缩放了一段时间,不过最后没有无限放大后黑屏,用了1个多小时都很正常,后来有事就关机了.我个人觉得如果是高压包的问题,也不会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的吧,现在头都大了,如果是电源问题,一般是电源哪部分的故障呢,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呢,(二次电源的+220V,+80V,+15V,+8V,-15V,在正常和不正常时量的值都是一样的电压值),这些都是问号?还要高压包为什么会引起这样时好时坏的故障呢?

网友:
另附上该NEC FE1250,22寸显示器图纸

网友:
如果像版主所说用了一会才出现问题就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但有时候一开机显示2、3秒就会出现,有时候用几个小时都不会,这样的情况高压包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排除呢?

网友(2008-08-23):
按版主的说换高压包,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型号的高压包,但换上去还是一样的故障,换高压包不行啊,我拿到修显示器的地方修,师傅说高压包没问题(测电流没有变化),但是他也不知道是哪坏了,怎么办啊,现在搞不懂了

网友:
另在电脑刚启动的时候显示DOS启动菜单的时候屏幕不会黑屏,只是小幅度缩放,在BIOS画面下和在WINDOWS桌面下就会缩放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