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恢复敲盘里的数据

楼主(2008-05-31):
我昨天正在用机器 只听见硬盘 突然就咔嚓咔嚓响了然后死机 用MHDD检测就都检测不动了 盘敲的厉害。盘不值钱 关键是我的N多数据丢了 有没办法恢复?现在是接上硬盘不读盘没事一读盘就死机 象在系统里边挂上营盘 然后一扫描 扫描到营盘 然后就死机了 请问有没办法恢复这种营盘的数据啊 。该死的MATOR盘坏两个了 再也不用MATOR 盘了 谁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恢复这种硬盘的数据啊 ?求助。。。。。。。。。。。

网友:
这个要开盘的了。。。。。。

网友:
你现在通电盘还敲不

你现在通电盘还敲不?不敲的话可以用PC3K自带的DE试试.如果通电就敲估计是头坏了,得开盘换磁头.

网友:
应该是属于机械故障,开盘处理..

网友:
现在是只要一读盘就敲的厉害 。通电不读是不敲的 难道是板坏了? 我按板上的芯片的确发热严重

网友:
可以吖~估计应该是固件的问题,如果头没有坏的话就用PC3000、效率源或MRT都可以。

网友:
开盘换词头的话 价格就高了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