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P NC6000键盘会失灵。

楼主(2008-05-31):
二手市场买NC6000。开始都正常的,现在开机使用都正常。就是时间用长了键盘会失灵。每个按键都不能使用。不过把本本移动个位置。或是敲击一下本本就又可以使用了。网了看见NC6000有经典故障是1987虚焊,但我这个应该不是吧。
应该也是虚焊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块位置,请老师帮忙解决下
使用

网友:
楼上的说的应该是1897芯片吧,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应查键盘芯片。。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口松了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
键盘芯片或南桥

网友:
有可能是机器没装好
主板下面有一张黑色贴纸,如果没有装好可能就会出这种问题,与南桥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换了键盘控制芯片和一片新键盘都不行!问题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