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系列标准阻值表

楼主(2008-05-31):
E系列标准阻值,包括所有X1,X10,X100,X1K,X10K,X100K,X1M的电阻阻值,表中只给出X1的数值。
我们使用最多的是E12和E24的普通电阻。E96属于精密电阻了。

网友:
看不懂是啥意思,能不能给说明白点,比如举个例之类的

网友:
回数上的,也就是说,你看不到46,46K等等标示的电阻,只能看到47的,因为46不在表里.厂家生产电阻的阻值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来的,不是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