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845-A800开机一会自动断电的原因

楼主(2008-05-31):
今天一网吧送来一台精英845-A800主机,开机无显示,并且一会自动断电的故障,不知如何查起,请高手给指点.主板肯定是短路,但不知道如何查起.请高手给予请点一二.

网友:
你没有用诊断卡和假负载吗?开机的时候主板工作的三大条件: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吗?如果有短路,是不能触发的。

网友:
你插上诊断卡看看

你插上诊断卡看看,ECS的845板子在没抓到内存都是会自动掉电还反复重启,一直循环下去,楼主先看看是不是跑C1、B0掉电

网友:
如果插诊断卡显示C1,然后自动断电
就是不过内存故障
具体参看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44-1-1.html

网友:
谢谢了,我的诊断卡,显示0085,有复位,敬请给予关注

网友:
如果真不知道怎么查原因的话.可以把主板上的所有MOS管拆掉,,看那它还掉电不如果不掉了就一个个吹回去.吹一个通一下电 我也是菜鸟一只..曾经用这种不怕麻烦的傻B的办法搞好了一块 谁叫咱们没基础呢

网友:
查CPU供电短路故障吧!应该会有帮助!

网友:
看看DEBUG卡的代码 跑过内存了没?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些板子的保护,不过CPU或者内存会发生,CPU温度过高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