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4R系列自检。

楼主(2008-05-31):
大家好,我有几个4R080L0的硬盘。使用MRT 2.1做自检的时候,跑啦几分钟就停下来没法完成自检。有遇到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接PC3000看看是在哪个流程停住了
还有做之前检查过固件没有

网友A:
你有没有清坏道表?有没有检查每个磁头的固件?

网友A:
你有没有检查SORMAT表?等

网友:
固件已经检查过,没有问题。很多时候是在7D和38这两个流程停住,用DOS版的PC3K查看都是停留在5E7A这个柱面。有试过关掉7D和38,但还是会在其他的地方停住,还没有试过一个完整跑完的硬盘。
感觉上这个系列的硬盘做自检有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检查SORMAT表?等

SMART表检查过,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清坏道表?有没有检查每个磁头的固件?

坏道表没有清,以前做6E系列的时候清不清坏道表,基本没有影响。还有怎样去检查每个磁头的固件,谢谢。

网友(2008-08-06):
顶起来,大家帮帮忙。

网友:
顶起来,大家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