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通一下电就停

楼主(2008-05-31):
航嘉电源 通一下电就停,有时候可以正常运行!  待机5V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呢?  有短路?

下面有两个733的三极管  随便让一个脚悬空 都可以正常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把 电源打开,有可能需焊,或者有电容坏了,顺便把灰尘处理一下

网友:
主要原因有整流半桥短路。电容爆。。等。

网友:
电容爆有很多   但已经全部换过!

网友:
电容爆后还是有输出的,只是输出电压比较低,通一下电就停的话应该重点查一下自动保护电路.

网友:
下面有两个733的三极管  随便让一个脚悬空 都可以正常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可能就是保护电路,查一下相关周边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转一下就停,多见变压器后面MOS管不良.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源,带12V输出接液晶的.但起动时,有吱的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