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笔记本M700怎么做不了系统啊??????

楼主(2008-05-31):
GHOST完了重起就黑屏。大侠帮忙
笔记本

网友:
你不要装驱动试试,如果没有用,你就装纯净版的把

网友:
用装纯净版也没有用啊,

网友:
完全安装,1看内存是不是有两 根,一般有两根会出现装不上现象,再一个硬盘主分区和主引导记录重设置一遍。装上后请回贴。

网友:
好的 硬盘我各了,又重新分了,是有2个条,我试一下 好了 告诉你,谢谢

网友:
估计是没引导文件损坏了
换个硬盘装就知道了

网友:
我把硬盘拿到 台机上没有问题啊,可以正常启动运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好了 我把条子拿了一个搞顶,谢谢,还有个条子我试验了一下,是有问题的啊,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