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8NGM-V南北桥烫手,进启动介面死机

楼主(2008-05-31):
一块V星K8NGM-V主板,开机南北桥芯片烫手,估计有70到80度.DOS环境运行正常,ghostXP正常,重启进入启动介面,滚动条第二次时死机.请高手指教是什么原因.(DOS环境下运行多个小时正常,SATA硬盘,已低格,金仕顿512内存,电源更换为航嘉冷静王)
芯片

网友:
可能是光盘的原因,兄弟!纯净版ghost xp试下.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查一下1.5v供电是不是低

网友:
滚动条第二次时死机. XP进系统是比较严格的检测硬件的 你试试用IDE硬盘可以进去不?要是STAT不进 你查查SATA时钟 再查查DDR电压试试

网友:
你所说得桥发烫,肯定是有供电不正常导致的啊!你仔细查下主板的供电不是不是都 是正常的!!

网友:
你把硬盘接到另外一个SATA接口上看看!

网友:
重点检查相关的供电是不是都正常了,有不有被拉低的??!!!

网友:
ghost xp有的sata硬盘借口冲突吧!我装过!我都是先转换一下!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