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故障求救

楼主(2008-05-31):
客户送来一台杂牌液晶,暗屏,经测试灯管正常,初步确定是高压板故障,换高压板后却开机白屏,按电源开关能看到一闪即逝的画面,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的开关线接错了?与亮度线接错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肯定没接错,这个显示器很怪,当你按下电源开关开机时屏幕全白,当你关闭时开启信号来了,所以一瞬间,可以看到画面,我飞了个5V给了电压板,问题就算解决了,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是不是驱动板里的MCU有问题?

网友:
不对

应该是,屏上电路有问题,先查一下屏电路上电容有没有问题。
再查,一下屏显主控芯片。

网友:
看一下,白屏时,指示灯正常吗。
正常,主要检查,显示控制电路。

网友:
看一下,白屏时,指示灯正常吗。
正常,主要检查,显示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