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845主板_上假负载马上烧北桥.

楼主(2008-05-31):
IBM845主板_上假负载马上烧北桥.

PWM芯片为HIP6302CB+HIP6602CB

网友:
补充几个标签,手机拍的,将就看吧!

网友:
呵呵,这个问问题在HP机子上的主板也出现过的,是你的假负载问题吧。

网友:
不记得了
以前好象老大发过一张帖子
就是专门说HP上假负载烧北桥的原因
帮你搜一阵也没有找到

网友:
主要想知道什么原因,听说修改假负载可以解决.网上也没有类似的讨论,

网友:
将CPU供电的上下管  电源控制器,全换。

网友:
我手上有块IBM的845主板,上假负载一点事都没有,不过好像它预留的AGP口没用。
我的而板子写着编号P48P6603 MADE IN CHINA  FRU PN 02R4087

网友:
我也有一片一样的板子,上的也是你那一样的假负载

我也有一片一样的板子,上的也是你那一样的假负载,可是就是没事,正常着呢。
那片板放这好久了,现在装不进XP

网友:
HP的板要上专门假负载!

网友:
能不能把你的假负载发上来看看.

网友:
我前两天也修到一块IBM 的478针的,我上假负载没事的 ,可能是你的架负载有问题吧,我那个还没修好,他是开机自动上电,CMOS里面设置是 记忆上次开机方式  我把那个关掉之后保存,然后重起,但是这次在自检的时候自动断电,我又把CMOS清除,然后他又自动上电,而且不会自动断电了,我现在怀疑是BIOS有问题,但还没刷,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电源芯片或者I/O的问题,这种欧版机很特殊,假负载毕竟不是CPU ,由于某些引脚识别不正确导致供电异常,造成北桥烧,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
我有两块楼主一样的主板,上基地买的假负载,没事,你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有机会可以过来看看,徐州铁路都用这种板。。。。。。。。。。。。。。。。。。

网友:
将假负载修改为1.5V的,或许可以解决。 你用的假负载电压为1.75V, VRM10.0版本的供电的主板是不支持此电压的。

看你的假负载图,右上角的几个连接线就是设置VID的,右面竖着的三个点相连,把它们和横向的一排的连接割断。就是1.5V供电了。

网友:
是不是不同的IC ,识别CPU送过来的VID组合产生的电压不一样呀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假负载问题吧,看看VRM文档就知道了。

网友:
看来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真的会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8124-1-1.html

网友(2008-12-11):
这块IBM主板出厂的时候应该带一个原装的IBM专用假负载,我这里就有一个。上面标着METHODE ELECTRONICS.INC字样。企业级主板,而且,这种板子开机CPU风扇一般开30秒就自动停止转动,过一段时间风扇又转动。

网友:
我个人认为 ,假负载只是把你不能量到的引脚延伸出来方便我们测量而已。 所以上假负载就跟没有上CPU是一样的  怎么会烧呢  , 我觉得 你应该把CPU座拆下来 把里面清洗一下 也许是CPU座里面短路了 。又或者是你的假负载导致短路。

网友:
是不是假负载设定的电压过高了 量下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