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杂牌液晶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05-31):
今天接修一台15寸杂牌液晶。现象为开机能正常显示无信号。但是接如信号后能变绿灯,但是黑屏。测驱动板各电压正常,据此能否判断驱动板坏了?请高手帮忙判断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坏啊,仔细看一下有没有暗暗的显示?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其次是电源。

网友:
查一下VGA接口的几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你先看一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再看一下灯管还行吗?

网友:
打错了。是不能变绿灯。黑屏。外接高压板试过了。灯管和高压板是好的。那这种有信号不变灯是什么原因啊。变灯是VGA的头哪个脚控制的啊?

网友:
你这儿打错一个字,整个分析完全不同。能够显示器无信号连接,说明屏是好的,驱动板基本正常。而接上VGA信号后,不能变 灯,黑屏,说明驱动板已经检测到接入了VGA信号,但由于HV信号未完全检测到,所以不能变绿灯。重点检查VGA信号线和第13,14接口的钳位二极管是否损坏。

网友:
VGA线接上主机的时候灯是黄还是绿 亮黄灯就像楼上说的那样解决 亮绿灯  仔细的看有没有图像     一般是高压板和灯管问题

网友:
如果高压都换的话,查看屏的电压

网友:
应该查信号线有没有问题,

同意8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