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要按F1才可以进入系统

楼主(2008-05-31):
一台主板为升技IS7-E CPU为P4 2。8C近阶段经常出现开机时提示要按F1才可以进入系统,同时有出现提示:CPU is unworkable or has been changed .Please recheck-cpu softmenu    Press F1 to continue,DEL to enter setup.但是按Del进入CMOS设置界面不需改变任何内容保存推出就可以顺利进入系统,用一段时间又会出现上述提示!这是什么问题,如何彻底解决?

网友:
cmos电路的问题

网友:
英文的意思:CPU运转不正常或是被更换。请检查再核对CPU相关的软件菜单,按F1键继续,按DEL键进入设置。

会不会你的CMOS电池已经电力不足了?测量一下看看

其它的可能性嘛,刷一下BIOS程序或换一个BIOS芯片,看下CMOS电路,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有的板子如华硕A7N8X,有时候异常关机就会出现上诉现象,只要进一次bios设置,直接按F10保存就OK了。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一般CPU外频默认为100,如166外频的闪龙2200+就认作AMD 900了。应该不是主板出毛病了,可以说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网友:
该机在使用过程中偶尔会莫明其妙的自动重启,出现上述提示时cpu频率、时间等项目正常,没有任何改变。

网友:
将cmos中的‘wait for ‘F1’ if error 设置为“关闭”即可。

网友:
下午已经把BIOS刷新了一下,也把电池换一枚新的了,再观察看看。

网友:
BIOS在自检的时候,检测CPU的型号不对。有些主板在CMOS没有设置的时候会以最低的频率来跑。所以自检会有这样的提示。进CMOS保存后就可以正常了。但如果CMOS数据保存不了。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也有可能是BIOS或者SUPER I/O有问题,使得CMOS数据丢失。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刷一下BIOS程序或换一个BIOS芯片,看下CMOS电路,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可能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换个电池试一试

网友:
进cmos设置一下时间就OK 了,但每次开机都这样的话,就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改改CMOS里面CPU的设置试一试

网友:
载入一下cmos的默认值,修改时间,保存。

网友:
我今天修的一片ASUSP4)P800-X的上我的CD2.66就出现这样的提示,也不能进BIOS设置,然后我换了一个P4 2.0的上去,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不是电池问题.要刷BIOS我这里都有6块

网友:
将cmos中的‘wait for ‘F1’ if error 设置为“关闭”即可。
确定CMOS设置好了还不行的话就按上面的做绝对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CMOS电路可能漏电,二极管击穿等。。。。。

网友:
CPU是那种ES版本的也有可能发生这状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