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托80G硬盘异常响声

楼主(2008-05-31):
一块迈托80G IDE接口硬盘运行时有比较大的嘎嘎响声,但系统进入屏保或待机状态时,硬盘就会持续嘎嘎响,硬盘指示灯持续好长时间亮着,用效率源扫描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MHDD扫描试一下,大部分的是因为有坏道才响的

网友:
肯定是有坏道了
扫描坏道还是MHDD专业
不要用效率源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运行MHDD后没有扫描提示,直接就退回dos状态了

网友:
我的一个盘也是这样的!一直没搞定

网友:
有可能硬盘有个磁头有问题了    电源情况好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