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硬盘问题

楼主(2008-05-31):
三星80G并可硬盘
现象:开机到检测硬盘时不走,但是进入BIOS能看到硬盘,用效率源检查仍然是80G且没有坏道,用MHDD检查也正常,但是进入分区大师和DISKGEN等多种分区软件都看不到原来的E区和F区,而且重新分区只能看到整个硬盘只有32.8G.
怪了,剩余的容量哪里去了?高手指教!

网友:
硬盘分区表坏啦?

你在分区魔法师里仔细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就是分区表损坏引起的,如果你不要数据的话,用ghost重新安装系统,一切OK

网友:
HAHA 是这样的:认真看硬盘插针设置有这样的提示-LIMIT CAPACITY TO 32G
也就是在最边沿和第二个位置按上了插针,80G就会变成32G
问题解决,不过用PQ和DM等都不能分区,只有DISKGEN可以 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