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源管理IC的PGOOD是谁给它的?

楼主(2008-05-31):
PGOOD是ATX电源第八脚给的吗?

网友:
PGOOD
During normal operation PGOOD indicates whether the  output voltage is within specified overvoltage and undervoltage limits. If the output voltage exceeds these limits or a reset event occurs (such as an overcurrent event), PGOOD is pulled low. PGOOD is always low prior to the end of soft-start.

在正常的工作中,PGOOD 指出输出电压是否在规定的电压范围内 。如果输出电压超出范围或者复位事件发生(如象过电流事件),PGOOD被拉低。PGOOD在软启动结束之前总是为低。

所以这里的PGOOD是发出的。
ATX的PGOOD也是发出的,所以两者不应该是直接相连的。

网友:
                    外语答复

网友A:
论坛上的书里在描述另外一个PWM芯片ADP3180( Page144)是这样说的:
电源的输出(Power Good Output),此引脚为打开通道输出(Open Drain Output)。在page142的图4-13中PG也是输出的。应该是正确的。

在《看图学修电脑主板》一书的附录中把PWM芯片的该脚均解释为POWER GOOD信号的输入端,显然是有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的书里在描述另外一个PWM芯片ADP3180( Page144)是这样说的:
电源的输出(Power Good Output),此引脚为打开通道输出(Open Drain Output)。在page142的图4-13中PG也是输出的。应该是正确的。

在《看 ...

张老:《看图学修主板这本书》我也觉得错误重重,好多图和原理解说都和老孙写的书有很大出入,弄得现在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还有《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张军写的这本书内存1.25上拉电压好像也有错误,(253页)麻烦张老给看看是不是有错误啊,这些书都是什么水平的人写的啊,难道没人审核吗,简直是误人子弟,还有《电脑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129页讲的也是这个图,对比这两个图连接法都能看出错误,《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 》154页画的图最准确,我跑电路,跑出的图和老孙书上的一模一样,嘿嘿,现在我原理都以老孙的书为基准,心里踏实些,别人的我都不放心了

网友:
《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我没有看上,所以没有买。不能帮你查了。有疑问最好还是以厂家的data sheet为准。

网友:
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这本书还是不错的!!!我个人认为,总比别的主板维修的教才好多了!!!!

网友:
这个图上的pg信号是告诉外围电路,我本身的电压产生正常了好让下级电路根据它来判断前级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B:
ISL6566的PGOOD信号一般被设计为通向SB或者ASIC,在南桥一段或者ASIC一端,被描述为VRM_GD信号,此PGOOD信号输出异常,会导致全板无复位。

此问题为老孙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L6566的PGOOD信号一般被设计为通向SB或者ASIC,在南桥一段或者ASIC一端,被描述为VRM_GD信号,此PGOOD信号输出异常,会导致全板无复位。

此问题为老孙回复。

多谢老孙的回复,这回算是明白怎么回事了,看来全板没复位的情况还要检查一下PGOOD这个信号电压,ASIC是华硕的专用开机复位芯片吗?孙哥别见笑小弟自学一些代号只是似懂非懂。

网友:
你们上面说的两本书我都有  我没能看出里面的错误  真的向你们学习。

网友(2008-07-09):
我问一下是什么情况引起电源IC无PG信号输入?
我这里就有块精英板,没有复位,ISL6556的PG脚位无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