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问题

楼主(2008-05-31):
用测试卡测显示C1,C1是内存问题,但检查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SD内存),那有问题啊(不要告诉我是桥的问题),最好有内存电路检测路线。

网友:
一般老机子
槽可能氧化  看看槽
看看内存槽有没有排阻
检查一下
打下AD线

网友:
AD线在主板那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