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 754主板跑7F(已经解决)

楼主(2008-05-31):
代码大概是这样跑的:C1-C3-25-2b-33-52-65-75-7F(太快,中间可能有漏掉的),7F到哪里了呢?
内存显卡肯定没问题,已经试过

因为是网吧拿来的机器,都一样的主板,从好的机器上拆了个BIOS拿来,故障排除,可还要刷BIOS

网友:
7F一般就亮机了,你把显卡槽好好刮下看

网友:
7f应该是到bios,应该要设置一下bios。还有显示器有显示吗?如有不对,还望老师傅指点

网友:
显示器不显示,75之前叫5短,主跑7F之前,有叫声,1短

网友:
1:显卡供电
2:插槽
3:刷BIOS
4:加焊、更换桥

网友:
K8N4-E主板?测PCI-E插槽到桥之间的电容。相信会得到答案

网友:
这是BIOS只跑了它的BOOT区域。没做自检。应该有显示。重新刷BIOS应该就好了。如果不行应该是SUPER 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