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在腐蚀了的金属上上焊锡。

楼主(2008-05-31):
今天在家里翻箱倒柜,找不能用的电子产品(找出来练练焊接)在抽屉里找到一个电子小闹钟,这个闹钟两三年没用了打开电池盖,电池都漏液了,弹簧片都被腐蚀了,我用洗板水酒精什么的弄掉了点,加了点松香水往上上焊锡可是老不上焊锡,各位前辈有什么办法在腐蚀了的金属上上焊锡吗(比如卡电池的金属片)。

网友:
我先用锉刀挫了,有用洗板水,酒精擦,然后点松香水,可是焊锡还是上不去。

网友:
顺便再问前辈们个问题,都是什么金属不上焊锡呀?我只知道不锈钢不行。

网友:
练焊接可找个日光灯或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来练

网友:
请教LS的朋友用这个练有什么好处吗?为什么用日光灯或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来练?

网友:
有一种活性水剂卖的,再配上非常好的焊锡来用,就绝对OK的, 不过不值得啊,你可以用其他金属片自己弯来代替它的

网友:
最后我就是用电线砸成片状上焊锡,焊上内部的电线。~

网友:
在旧电路板上练习呀  你那个可能不是金属铜  所以不好焊接

网友:
用盐酸洗洗。洗洗更健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活性水剂是哪种啊?

网友:
用个500W的内热电烙铁,应该可以焊上。

网友:
清洗干净应该可以焊上的,我以前也焊过好像没你说得那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