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5MB指示灯绿色一闪一闪的2

楼主(2008-05-31):
1.经测后级各电压呼高呼底。经检查发现把DL05L(位号IC604)拆下后各电压(50V、80V、6.3、-12V)正常。问一下:DL05L是三端稳压器吗?用什么能代换。为什么把此件拿下各电压都正常了。为什么用7805代替它故障依旧呢??谢
2.把行供电断开(50V)、尾板排线断开,故障依旧。只是把MCU的5P吸开后,后级的各个供电就都正常了。能否判断MCU损坏,为什么DL05L的输出脚的吸开后测输出脚(也就是输出5V的那个引脚)的电压跟输入脚的电压基本一样,都是12点几伏!谁能给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可以确定MC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