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状态下时间出错

楼主(2008-05-31):
一奔三索尼的机子,在开机状态下都会出现时间慢出错,这是什么原因?主板电池?还是别的

网友:
RTC晶振可能有问题。。。。。。。。。

网友:
RTC晶振是什么晶振?还有这机子老会自动在桌面上出现一正在发送文件到别的电脑.别的地方都正常,

网友:
32768晶振。。。自动发送文件到别的电脑是因为你开了红外。。。

网友:
谢谢.是南桥边的那个晶振吗

网友:
不一定是,四时钟芯片周围的,如果不行你可以把时钟芯片换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