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OC 712SI电源高压一体板的代换?(已解决)

楼主(2008-05-31):
AOC 712SI (17寸)暗屏,测试灯管正常,查电源高压一体板内部线已短路,现想找一块替换,不知是否有这种通用板?如果没有能否用相似的板改驱动板或按键板的线?

多谢老康同志在精神上的大力支持,我修好了一体板的电源部份.因为是二修机,高压部份线路已烧得乱七八糟,不搞了,加一块四灯高压板,已正常使用。
同时我也找了一块杂牌一体板,改线替换拭一下,也不复杂.要注意的是,按键板的接线经过一体板后与5V、ON/OFF等全部集成在一起。主要是把按键板的接线按定义直接接到驱动板的排线上,再接上一体板上的5V、GND、ON/OFF、ADJ,就OK了.

网友:
天下没有不能维修的板子(严重烧毁至铜箔大量脱落或者电路板严重烧蚀),这些配件又能买到,等帖子的功夫估计已经修好了,你这个板子最多pmw坏,整流桥,电源管,短路故障要比任何一种软故障都好修。

网友:
多谢老康同志在精神上的大力支持,我修好了一体板的电源部份.因为是二修机,高压部份线路已烧得乱七八糟,不搞了,加一块四灯高压板,已正常使用。
同时我也找了一块杂牌一体板,改线替换拭一下,也不复杂.要注意的是,按键板的接线经过一体板后与5V、ON/OFF等全部集成在一起。主要是把按键板的接线按定义直接接到驱动板的排线上,再接上一体板上的5V、GND、ON/OFF、ADJ,就OK了.

网友:
楼上技术高

同样是搞维修的,水平差别很大啊。学习中,支持网站发展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