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C.915PD2板子,为什么上CPU,供电场管极速发烫

楼主(2008-05-31):
板子拿来就没有CPU电压,12V和Vcore都对地短路,把上下管都拆掉后都不短了,之后就高兴了一阵,把管子换上后测得电压在1.1V,把整个板的电压都测了一下,都正常, 哎不错嘛,上好CPU准备进系统了,可是刚到一半(一分钟吧)一下就断电了,再点就不上电了,拆下CPU测得12V与Vcore短了,不是对地短.把上管换了好了,上假负载场管不发烫,上CPU很快就烫得很,这是怎么回事呀

谢谢两位版主,我也想全换可是没有电源IC和驱动IC,RT9245没有,R9602和RT9602也没有呀,

网友:
VCORE所有元件都换掉试试

网友:
1:更换供电芯片
2:更换参数大点的场管
3:更换场管驱动IC(如果有的话)
4:检查开关频率脚外接电阻是否和标称值一样
5:如果能上电,密切注意北桥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