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08-05-31):
(图片)

网友:
好象楼主对电子知识了解不够,一般没有调节电流的,所谓调节电流是限制最大输出电流!

举个例子:一个电阻如果你规定了它的电压,就不能同时规定它的电流。1欧姆的电阻,在1伏电压下只可能流过1安培电流。如果你规定它必须流过2安培,那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就不可能还是1伏特,而必定为2伏特。

电阻本身阻值的大小不是由电压或电流所决定,是由材料的电阻率和几何形状、尺寸决定的。

网友:
这个看看不晓得可以不

网友:
R1电压  R3电流

网友:
兆信ps-3005D.三百多.四位显示的.电压稳定,调压也方便在0-30V之间任意调 电流0-5A.还有一种我们论坛上也有卖是3位的,才二百多.性能一样的.只是mA/A要按键切换一下.买这个电源的时候,也顺手买一套多功能手机接头线.和一套笔记本接头线.平时也可以DIY一下,加入如USB口,等等.可以做电子实验,也可以接液晶显示器,也可以接笔记本,电压 电流时时显示供监视读取.我买了两台.其实三台更方便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