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A772显示器求助 进安全模式有显示,进系统黑屏

楼主(2008-05-31):
很怪的毛病哦,可以进DOS,进安全模式,但是滚动条滚完进系统的时候就黑屏。已经进安全模式把分辨率降到最低,进系统还是黑。

网友:
大哥...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吧...是你的显卡问题...在安全模式下把显卡驱动卸载..再进系统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如果是显示器的问题,建议检查二次升压电路,估计是没有升压。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以前碰到过。

网友:
显卡的问题

遇过这情况。显卡驱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