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厂家电路图的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5-31):
问题一:从图中复位排针查到蓝色标注的RESET,为什么这里的信号箭头的方向是发出?(截图1为电路图第26页)
问题二:按照截图1标注,需要翻到第15页(截图2),翻到15也为什么这里接第26页(截图1)RESET信号箭头方向又变成发出了?高手指点下,小弟对这个一直不明白
还有我查的这个线路对吗?谢谢

网友:
这个里并不是信号的方向
截图二中的两个点是提供上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R977右端和RESET这个点熟并联关系啊,如果RESET为低电位的话,拉低触发器4脚的同时会通过R977去截图3的,把南桥GPO19这个脚的电位也拉低啊。这个图是GA-8IRX的电路图,复位电路变化太多了,想详细研究一下,我本来想从南桥找到复位点后开始反跑,可是找了半天都没在图上找到这个点,于是从复位排针跑的,就跑到这来了,南桥的复位点在电路图上的缩写都是什么啊,还请十三帮忙

网友:
R977是100K的大电阻 不会影响的!
这里是信号 电流几乎可以认为=0!

网友:
美国大苍蝇 这个电路图发一分给我,我看看!!!

coco4y4y@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桥大哥图纸刚刚上传完毕,请板桥大哥查收,小弟在此再次感谢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