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CRT显示器一故障

楼主(2008-05-31):
客户的显示器 拿来时候不通电~拆机看了一下 行管坏了 把行管换了 后来 嘀嗒 嘀嗒的叫 把1次电源到2次电源的电感断开就没有叫了 一般这个问题是 2次电源问题还是 行输出  行激励 请大家给个维修的思路谢谢

网友:
二次电压多少你也没量下 如果行电压不正常,太高(>+200V)要修二次电源或者是行不工作,故障保护了;太低,行有短路性的元件或者高压包损坏,往往行管温升很快,可逐一排除.提示:如果瞬间短路行推动初级行电压恢复正常,则可判为高压包坏

网友:
我刚量了下B+ 有60多V 但是在里面听见一点继电器的吸合声  这个说明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继电器滴答滴答  那个继电器是控制消磁的吧  也就是说 开机就保护
然后CPU有个信号使他又开机
   你的可能是二次电源没升压 还有就是稳压控制电路有问题
还有当然就是行部分拉  原因很多 相信你能找出
   请版主和各位点评 指教谢谢

网友:
三星显示器没有返回行脉冲微处理器也会出现保护动作.有查一下校正电路有无明显坏的元件.升压电路有无明显坏件.用表监测一下行振荡是否伴随着继电器的吸合声间隙性工作.如以上条件具备.可代换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