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老师快来

楼主(2008-05-31):
映泰M7VIK主板..朋友拿来的时候是不触发,经检查发现一个8脚的东西很热(ATTP1 0218)我没相同的,,就用了个ATTP1 0333换了,,这下可以开机了 ..进BIOS设置一下基本的东西,,保存退出就不亮了.刚燃起的希望又灭了 清BIOS..拔电池,,一样是不亮机,,挡在C3了,,又时是02..朋友说以前给别人搞过BIOS.内存电压2.5V.待机COMS条线冒3.3V.触发就变成4.21了..着应该不正常吧?还有我用0333来换0218这可以的吗?南北桥温度正常..AGP1.5V..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原来这块板给别人搞过的,,为什么挡在C3呢..原来是CPU的条线被人跳到166去了 ..他的CPU是1800+的 都怪我技术不够..没注意到这跳线..还好无意中跳回来了 在这里感谢所有回复的热心老师们

网友:
第一个故障解决了
  ATTPI换对了,后面的数字不是型号,是序号,不管他

第二个故障,介于有时跑C1 ,有时跑02,建议清洗并检查内存槽。U槽

网友:
拿牙刷用天那水在U坐和内存槽一通狂擦还是不行 ..不插内存,,复位一闪直接C1..插上就是C1-C3或02..内寸换了N条了,,没用

网友:
首先刷个BIOS吧,不行的话,就加焊北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过,C1---C3---01--02的循环跑,最后换了个IO解决了,LZ要不试试~!

网友:
把内存拔拔插插有时候可以亮..但是一进BIOS保存就挡C3或02不亮机..IO是W83697HF的..是不是刷个BIOS呢,,还是换IO..?我的不是循环跑,,直接卡在C3或02

网友:
换I/O :o :o :o :o :o :o :o

网友:
修到死,学到死也学不会,学不精,晕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