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里每一个扇区都是坏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5-31):
本人是做维修的,经常遇到一些硬盘全部都是坏道的,觉的应该可以修好,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再怎么坏也不会整个都是吧
特向各位大虾们请教!

网友:
我碰到这种现象..我换一台机器来扫描就没了..不知道LZ换过机器没有..特别是用MHDD来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暂时没有 我下次换一部试试,谢谢了
各位还有什么高招 继续教教哈

网友:
那是固件原因引起的
一个盘不可能全都是坏道

网友:
译码表有问题了吧
译码表一错,读取扇区超时,就报为有坏道了

网友:
楼主在用mhdd扫描时是不是全是s啊如果是 的话那就是固件的问题了,
如果是全盘x或是红绿快楼主检查一下mhdd的扫描参数,其中有一项“扫描
超时时限”一般都定在200左右,如果这个值太小的话即使读取时间很短mhdd
都会认为它是坏道而显示x或红绿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