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P4B533-X主板无复位。

楼主(2008-05-31):
各位大虾,本人有一块ASUS P4B533-X主板,用检测卡测试显示为无复位信号。

以前也遇到过很多种这样的问题,无从下手。   换电压IC也不行。换其他的也不行,总之就是疑难杂症,。

请大虾们帮我解答一下,一般这样的故障是什么问题比较多一点!  谢谢了!

网友:
什么测试数据都没有怎么说啊。Q87最爱坏你试试看吧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上,Q87是主板上的元件位还是什么?
学习中,谢谢了!

网友:
当然是在主板上的位置啦~

网友:
请问你的供电是否都是正常的啊!!还有时钟是否都正常的!!不行的话,华硕不是有个独立的开机复位芯片吗?你试着更换这个芯片试下!

网友(2009-05-30):
这个位置就是传说中的Q87。测量一下吧。真的很爱坏。可以称为通病。

网友:
先看供电,是否有黑色5V。

网友:
北桥1.2,cpu开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先测主板各关键点电压是不是正常哇~~~~先供电,时钟再复位~~~

Q87易坏,也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