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我很迷糊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5-31):
看了winhex的教程,有迷糊的地方
MBR   c盘   EBR  d盘  EBR  e盘这里我明白 。问题是我们常说的C盘的分区表,是不是指MBR  位于c以前的?
打开hex查看C盘分区表 看到的是MBR吗  那DBR的作用呢

刚看到这个图,明白了很多 ,谢谢大家指点 继续研究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1571-1-5.html
认真看一下就可以了。

MBR就是一个扇区 ---001扇区或LBA的0扇区。它不属于任何分区,任何分区由它首先提供地址。

网友:
你可以去找一下数据恢复教程,,戴士剑写的.

网友:
感谢张老 。
3.2 扩展分区:
扩展分区中的每个逻辑驱动器都存在一个类似于MBR的扩展引导记录( Extended Boot Record, EBR),也有人称之为虚拟mbr或扩展mbr
我还是没明白  上面这么说 ,C主分区的引导记录是哪个   就是MBR吗?

网友:
MBR就是一个扇区 ---001扇区或LBA的0扇区。它不属于任何分区,任何分区由它首先提供地址

孤帆远影 -30 复制2楼的回复

网友:
另外 ,在winhex上打开硬盘显示的是MBR吧,再选择第一分区分区表打开,也是一样的,这里让我迷糊的  是不是在WINHEX里 MBR就是C盘的分区表

网友:
你选择启动扇区,就到了C盘  在63扇区
MBR是主引导记录,C区的分区表信息也在MBR的最后几个字节

网友:
那C盘的分区表信息在MBR是在什么地方?如何计算?那DPT里面的只是分区一后的分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