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BIOS

楼主(2008-05-31):
一块845的主板点不亮。诊断卡显示DF。测主板的BIOS型号是W39V040FAP的第22脚电压始终是0V。主板上别的好想都还好。只有IO芯片W83627看上去有几个脚有点黑。CPU过来的CS信号是不是要过IO芯片的呀?

网友A:
1 现在很多板都没有严格的CS概念了
2 有此信号的话,其路径为CPU-----NB----SB----BIOS,并没有经过IO,但是如果IO损坏的话却会影响到此信号的传输.

网友:
FWH架构BIOS查23脚

23脚等同与ISA架构的22脚CS
不过看代码你那主板应该是没过内存

在内存插口和内存都确定为好的前提下查NB和U座是否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现在很多板都没有严格的CS概念了
2 有此信号的话,其路径为CPU-----NB----SB----BIOS,并没有经过IO,但是如果IO损坏的话却会影响到此信号的传输.

印象中好象CS是由:CPU---NB---SB(可以在PCI上打得到波型)---BIOS(也同时到I/O)
没有记错吧

网友:
如果没有CS信号。CPU又是如何选中BIOS。与之建立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