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3开不机

楼主(2008-05-31):
IBMT23开不机:
1、待机电流有时0。01A,有时0。14A
2、已换了1631和10欧电阻,待机电流有0。01A
3、换了8脚场管,TPS8202,在笔记本主板入口电源接口边
4、估计是南桥坏
怎样修好T23主板?请指教。在线等。

网友:
待机电流有0。01A
待机电压正常否??????回:电压16V,IBM的。

网友:
1632附近有2个大电感,一个+3V,一个是+5V,这2个电压也就是常说的3M,5M,是2个必须的待机电压.这个电压没有的话,必须先修出来

网友:
是1631,这个是3。3V和5V产生电路,知道的。
已有3。3V和5V了,待机电流0。01A

网友:
T31的电路图大把,找来查一下就行了。先查3M和5M有没有

网友:
t23是用IBM芯片背面的5脚管输出3。3V作待机的,开机前MAX1631系统供电是不工作的,待机0。01A/16V是很正常的,只有按下开关后,IBM芯片才会送出MAX1632的7。28脚的控制信号,MAX1632工作正常后,MAX1715辅助供电才会工作,辅助供电正常后,CPU供电才会出来,查查看吧

网友:
t23是用IBM芯片背面的5脚管输出3。3V作待机的。
请问朋友,5脚管是在CPU背面的吗?T23系统供电是MAX1631不是1632。

网友:
查查待机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