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南桥的复位点在电路图中用什么缩写代表吗?

楼主(2008-05-31):
小弟自学,觉得复位电路很难,从网上下载了一张技嘉主板的电路图想仔细研究一下,可不知道南桥的复位点在电路图中一般用什么缩写代表,我从复位排针往南桥方向查起,也能跑到南桥,但是不知道对不对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age%3D1#pid425485
还请前辈们提拔谢谢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南桥有RST之类的点,现把南桥部分的截图传上,请前辈们看看哪个所写代表南桥的复位点。谢谢

网友:
复位电路还可以啊

网友:
rst 吧一般,还有rest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RST或者REST等唯独有个RTCREST那是实时时钟的复位啊 还有个PCIRST# 这个是PCI等设备的

网友:
就算你找着了 也测不到啊都是BGA的 你怎么测啊

网友:
我目前正在学看电路图啊,大哥没有必要吗?难道只会三板斧就满足了吗?这样的维修成功率能有多少?

网友B:
南桥的复位点就是PCIRST#,你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PCIRST#通过74HC14发出多个RST(如IDERST,AGPRST,PWOK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的复位点就是PCIRST#,你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PCIRST#通过74HC14发出多个RST(如IDERST,AGPRST,PWOK等)

我想知道从复位排针跑到南桥的这个点叫什么名字,也就是说南桥被复位的这个点的名称,我跑线路能跑到的,但是查线路图的时候需要知道这个点啊。PCIRST#这个信号是发出的它复位别的设备,我找的是复位信号进入南桥的这个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从复位排针跑到南桥的这个点叫什么名字,也就是说南桥被复位的这个点的名称,我跑线路能跑到的,但是查线路图的时候需要知道这个点啊。PCIRST#这个信号是发出的它复位别的设备,我找的是复位信号进入 ...

了解你的意思,排针上叫RESET,通过三级体变成SYS_RST,进入SB(5WK)Y3脚(任何5WK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了解你的意思,排针上叫RESET,通过三级体变成SYS_RST,进入SB(5WK)Y3脚(任何5WK都一样).

多谢谷子大哥在次解答,请问南桥的(5WK)Y3代表什么是什么意思,我在电路图上没有看到你说的这些引脚(每张都没有),有些高深还望谷子大哥再次解答。谢谢

网友D(2008-07-08):
南橋最新接受到的復位信號是rsmrst,當主板的工作電壓正常之後南橋才會發出PLTRST的復位信號,這個信號是系統總的復位信號,送給北橋以及pci等

网友:
回10楼

南桥的(5WK)Y3你在图纸上找不到的 ,要找个跟这sb一样型号的点位图才有标识y3的具体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