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座14脚直连I/O?

楼主(2008-05-31):
技嘉8IRX主板,开机电路,电源插座14脚直连I/O,中间没D3和三极管Q21,难道I/O集成了吗?

网友:
I/O触发后低电平输出的话可以直接连接电源14#的。

网友:
很正常!
如果控制芯片最后输出高电平就需要用MOS管和3极管转换,反之则直接相连.但是也有例外的,见过几块板最后输出是低电平,中间却经过了由2个3极管组成的一个小型控制电路.
所以说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并不都是一成不变的!

网友:
恩  上面是说的很对!~~

网友:
可以直接连的,有哪个说过不能连吗??!!!

网友:
8楼说的很详细,我等新手很容易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