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56M内存颗粒坏了两个,可否改为128M内存用?

楼主(2008-05-31):
大侠们,我有一个DDR333内存条,用RST检查后应该是第5,6内存颗粒损坏,可以把这条内存改为128M内存使用吗?还有SPD可不可以不焊下来,直接在BIOS里设置禁止SPD来使用吗?我的故障是直接用这根内存屏幕无图像(集成显卡,主板是KM400芯片),和另外一根好内存用进入到WINXP启动画面就黑屏。进安全模式呢可以进到登陆用户那个画面,但是刚一输入密码就黑屏了。无论是在BIOS里设置工作参数还是用SPD参数都不能正常工作。还有我的内存在BIOS里可以看到是512M

网友:
内存的颗粒.影响内存正常的使用,主要颗粒掉下来,速度会变慢
而且其他颗粒的稳定型也不好~~~

网友A:
BIOS里关闭SPD应该不管用的吧,不管怎么选都应该是在SPD读取容量和频率的信息。LZ可以焊下SPD可以刷成128的,不过如果你的内存是单面的话单面4颗粒128M的SPD可能不太好找。(以上个属于跟人理解,望高手解答)

网友:
网速太卡了,竟然发了3条一样的消息,不好意思。大大们不要扣我的分呀,我不是恶意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关闭SPD应该不管用的吧,不管怎么选都应该是在SPD读取容量和频率的信息。LZ可以焊下SPD可以刷成128的,不过如果你的内存是单面的话单面4颗粒128M的SPD可能不太好找。(以上个属于跟人理解,望高手解答)

问题是两根一起用进不了系统,如果用好内存开机后插入有问题的内存,再用Thaiphoon刷入好的128M内存的SPD信息,这样是否可以呢,如果可以的话那我就找找单面4颗粒128M的SPD文件去。

网友:
哎,这么晚了,干脆明天把有问题的芯片的每个脚位都补焊一下,死马当活马了

网友:
有时候补焊一下就好了的

网友:
BIOS里关闭SPD应该不管用的吧,不管怎么选都应该是在SPD读取容量和频率的信息。LZ可以焊下SPD可以刷成128的,不过如果你的内存是单面的话单面4颗粒128M的SPD可能不太好找

网友:
找到单面的SPD就行!!!!!!

网友B:
回答:你的内存不能改成128的用
因为位数不够,拆掉一半无法开机。

网友:
哎,我昨天把所有的颗粒都补焊了,但是用RST检测还是出现报警,用Thaiphoon也刷了另一根好内存的SPD文件进去,还是老样子,看来除了更换内存颗粒是没有别的办法了,不过我用RST检测时我只用了几秒钟就会出现报警,是否有这么快的速度呢,我最初发的图片是否真的就说明了是第5,6颗粒出现了问题呢?还有,我要到哪里去找内存颗粒呢?有了内存颗粒要什么工具才能更换呢?还有,我昨天下了一些SPD的文件,但都是BIN格式的,用Thaiphoon无法识别,该如何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答:你的内存不能改成128的用
因为位数不够,拆掉一半无法开机。

这位兄弟,什么是位数不够?我到哪里可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关闭SPD应该不管用的吧,不管怎么选都应该是在SPD读取容量和频率的信息。LZ可以焊下SPD可以刷成128的,不过如果你的内存是单面的话单面4颗粒128M的SPD可能不太好找。(以上个属于跟人理解,望高手解答)

我这个内存条是几颗粒的?就是点那个个数吗?

网友:
NO, this is impossible

网友(2008-07-07):
原来16位的可以折下一半,8位的不行!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学习这16位和8位的技术资料
一定要16位的才可以拆成单面4颗粒的条子啊,我的一条8位的DDR单面256M内存有颗粒坏了,买不到颗粒想改小用啊!!!
有没有人能提供颗粒hy5du56822bt-d43或hy5du56822dt-d43等的?

网友(2008-08-10):
回复 网友D:

可能是虚焊所致,加焊不行的话,只有换颗粒了,单面8位的条子不能拆成4颗粒使用,双面8位,可以拆成单面8位来用,单面16位的可以拆成4颗粒使用的,所以说你这条不能拆成4颗粒,所以只能换颗粒的了

网友:
DDR内存条颗粒的代换?

请问DDR内颗粒的代换原则是什么,用同样容量,打个比方用同样是256M内存的颗粒代换上去可以用吗,不会不分蕊片的型号要完全一至吧

网友:
为什么好的内存拆掉一个颗粒会不显示呢?

网友:
看你的颗粒是8位的芯片!那是不可以做成4片做128M的用。 要是16位的(也就是底版一边不可以焊接颗粒的那种)就可以做成4片128M用。 顺序是留1,3,5,7四片。然后SPD换或者刷个16位128M的spd就OK

网友:
希望上面有更多内存基础性的知识出现.

网友(2008-10-22):
引用 网友A:
BIOS里关闭SPD应该不管用的吧,不管怎么选都应该是在SPD读取容量和频率的信息。LZ可以焊下SPD可以刷成128的,不过如果你的内存是单面的话单面4颗粒128M的SPD可能不太好找。(以上个属于跟人理解,望高手解答)

我记得以前SDRAM把SPD芯片焊掉亦可以用的啊?